长虹显示器怎么修

楼主(2009-01-21):
我的一台长虹显示器一开机能用2-3分钟 然后显示器显示的画面上下就拉长了  左右不变  过了一会 显示器的的最下面有一道亮线  而且显示的字是反的  具体查哪啊  是场输出有问题吗

网友:
检查场输出电路.另外.行场振荡IC的场AGC电容出了问题也会出现类似的故障现象.

网友:
检查场输出电路的所有电容,特别是场输出校正电容!

网友:
很显然是场电路问题.主查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