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映泰NF4 AM2主板的问题 搞了几天了

楼主(2009-01-21):
一块映泰NF4 AM2主板 每天第一次开机显示了WINDOWS XP滚动条后就没反应了 但并没死机 重启后就能进入系统 用多久都不出问题 关机一段时间 又出现上述故障
换块主板用他的其他东西装系统就正常 确定是主板问题 但就是查不到问题 BIOS也刷过了
Windows

网友:
本人遇到过这种故障,是桥空焊,加热桥后本来以为好了,过两天又出现同样情况,后来把NF4的桥重做,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NF的桥就是爱出这毛病
热膨胀,冷收缩。造成BGA焊接点拉空

网友:
多谢点拨 但做桥太贵了

网友:
加焊桥一般也能解决心吗?

网友:
我现在修NF的板都是先做桥....很多问题都是桥引起的..

网友:
要想安全。还是要重做桥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在BIOS关掉所有的USB口,声卡,和网卡试下,如果其中一个关掉后能进,就处理一下.

网友:
桥空焊了。先加焊不行就从新制。

网友:
NF4主板太多这个问题了,单桥的,脱焊。

网友:
我这有几块双敏的这种NF4主板全是北桥空焊故障,这种故障真的是太多了,754接口的也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