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朗科2 G油盘时认 时不认

楼主(2009-01-21):
朗科2 G油盘时认 时不认 怎么回事

网友:
晶振换了没有

网友:
这个
我认为事接触不良造成的,,,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...晶振要坏了的话,根本没啥反映....

网友:
我认为事接触不良造成的,,,多半是接口脱了用铬铁补一哈

网友(2009-04-21):
这种时认时不认,多数情况下是电源有问题,有个爱好者在5V电源处加一个16V100μF的电容就解决了,你可试试

网友:
拆开,看一下是否虚焊、断线,主要检查USB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