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滤波电容闯了祸

楼主(2009-01-21):
今天修理一台19"联想LCD外接12V电源,用一只0.47U/630V电容代原100U/450V电容试机,屏图像闪几下黑屏,拔出VGA线,有"无信号输入"显示,在接VGA线无图,点各控制键菜单正常,把0.47U/630V电容改100U/450V电容再试机亦黑屏,VGA接至正常主机只显示红色内容,哎!经检查,显示器VGA入口B/G两保护三极管短路,弃掉两管显示器正常,但原修机专用810主板显示接口报销了。小滤波电容会闯大祸!

网友:
0。47UF代100UF。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

网友:
强人一个,这2个电容的数据,相差也太大了吧?!

网友:
0.47U/630V等于没安。

网友:
又一次验证了小电容代替大电容的后果!楼主果然是强人
充分证明小电容是不能代替大电容的!!!@!

网友:
0.47U/630V电容代原100U/450V电容?????
虽然电解电容的误差比较大,但不可能误差那么的大啊,在20年前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大电解电容的误差是+60%----—40%为合格,但你现在换的电容是原来的0.0047倍,远小于原来的啊 ,当然的不行啊。

网友:
听说过大电容换小电容的,没有见过小电容换大电容的。楼主牛人

网友:
这大电容应该是起滤波作用的。现在用小电容代替应该只是滤波不好。是什么原因引起其它元件损坏的?

网友:
不切合电容代换原则的。是不能小的。

网友:
呵呵!主滤波电容,电解的,如果没了100U450U,电源无法启动,还有异音,直到电源IC挂了为止电子学还是有一定的原则,我们要遵循的

网友:
故事一定有他的缘由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大力贡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