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1-21):
诊断卡跑到DD停,CPU核心电压只有0.9伏?

网友:
CPU不工作,主要检查CPU工作的各个条件满足否

网友:
呵呵,这很明显呀,电压不对呀,你整CPU供电部份.

网友:
你用的是假负载吗?有的负载是这样的.CPU电压测只有0.9伏,但上CPU测可正常.

网友:
CPU核心电压只有0.9伏,有点低,正常应该是1.45V左右,在查主供电电路

网友:
CPU电压不对,查CPU电压,或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楼主提了问就不见了,医生看病还得多问问情况呢!解决故障要有反馈才能搞定哈!要不然都说些常规性的方法,对你没什么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