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故障

楼主(2009-01-21):
一台EMC17纯平,开机没反应,次级电压输出190V只得83V,其它输出没电压了。查到3842 7P有启动17.7V 5P有基准5V 4P有1.92V,其它脚没有电压。
重点查哪里??

网友:
6脚也没有吗?????

网友:
先检查负载有无明显短路的.如没有.检查电源部分.

网友:
3842 5脚是接地脚,8脚有5V   6脚是输出稳定电压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