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块七彩虹N61主板的开机问题

楼主(2009-01-21):
手上有一块七彩虹的N61的板,不能开机。跑线路发现紫线进1117输入脚,然后1脚接一个上拉电阻,再过一个电阻到开机针,量该针有3.25V 的电压,再跑线路发现开机针过两个电阻进W83627EHG。跑绿线发现绿线通过两个0欧电阻进W83627EHG,但是短接开机针绿线不能被拉低。我怀疑IO坏,我是想问下这个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?是那个61脚的3VSB吗??请达人帮我看看我分析的对吗

网友:
重发下IO图

网友:
开机瞬间查IO  72 74 68脚是否有跳变,无跳变直接更换此IO

网友:
楼上的想问下74脚(VBAT)是干嘛用的?

网友:
74脚在开机瞬间有个跳变,3V---0V,如果没有这个跳变,开机基本不成功

网友:
68有0-3v跳变,72 74没有跳变,72就是绿线接入脚,没有被拉低,那这个IO的工作条件呢?是那个3VSB吗?

网友:
I/O的工作条件还是供电时钟PG和复位。

网友:
管他的 先称个IO试试就知了啊  换个也就2-4分钟

网友:
问题就是没有这个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