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00GM*17384 MOS管用什么代换啊

楼主(2009-01-21):
我的华擎AM2NF6G-VSTA上MOS管炸了, ,型号4500GM*17384  *是一个字符给炸没了   请问各位大这种管子用什么代啊???!!

PS: 机子表现为一上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按开机钮也是.     请各位大相助

这个管子是内存供电的

网友:
STM8401、SDM8401、SI4532、SI4539、SI4544、SI4558、SI4562、SI9928、APM4546、AP4501、CEM3259、GE8401、MT4604、SI9939、SI4500、SI4542、FDS8928A、FDS8958A、NDS9952A、STP8401 等等!

网友:
前天刚遇到这个问题,后来按论坛说的,直连飞线解决,具体就是1脚接5678脚,5678原来就是连在一起的,缺点是,STR功能不能用(就是关机时,继续保持关机时的状态,由内存保持,唤醒后,立即进入关机前的状态)

网友:
谢谢啦

已用4505代换了    主板OK了

网友:
学习了,正好我有个华硕的板子有同样的问题。回头试一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