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跑2625,点不亮!!!

楼主(2009-01-21):
杂牌845GV主板跑2625,点不亮!!!集成显卡和外置显卡都点不亮!PCI老显卡也试过。各组电压正常,BIOSS也刷过,就是不行。求高手帮!!!!谢谢。在线等!!!!

网友:
杂牌845主板跑2625,点不亮

跑2625说明主板能通过,重点检查北桥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你压压试试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再不行就做NB吧

网友:
PCI老显卡也试过,桥的问题.

网友:
要是集显的就量一下行场,独立的就重插几下试试

网友:
在你的显示器和数据线没问题的情况下,应该是北桥挂了

网友:
重点检查北桥

网友:
PCI都不亮。,应该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把主板上的网卡,声卡,COM芯片都取下,试试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