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80G的硬盘不认,

楼主(2009-01-21):
RT,80G7200转,是这样的,刚开始是把并口针时面有一根针断了,能当从盘用,不能当主盘用,换了一个接口后,刚开始能用了,以为修好了,装系统测试,但是ghost走3分之二的时候就给停了,但没死机,就是特别的慢,和当初的现象一样,

开始加焊各芯片,加焊完电机连转都不转了, ,

我不会修硬盘,重点检查哪个部位?

网友:
不懂修硬盘,和楼主共同学习中,希望基地高手给点提示。

网友:
1:硬盘现在还转动不?

2:接在PC3000看看

3:更换电路板

4:如果你手头没有任何工具,建议放弃

网友:
加焊那个电机蕊片后,转动,pc3000有但不会用,

网友:
仔细看看电路板有没有焊好 连脚啊什么的     有相同电路板换下试试
有可能原来有坏道GHOST后不认盘了,MHDD测下看看还能正常认到型号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