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帮忙,谢谢!

楼主(2009-01-21):
我自用的机器是820的CPU,主板是技嘉8I945PLGE-RH,显卡讯景7300GT,内存1G,希捷的250G的硬盘,机器以前用的一直是好的
出现的故障:开机音乐,或上网游戏音响发出的声音发颤,机器速度卡的厉害,鼠标有时也是一顿一顿的,用不同版本的系统重新安装系统后能够坚持个几小时,之后又出现这样的故障,确定显卡,内存是好的,我用别的牌子的试过了
请教高手帮我分析一下,我该怎么办

网友:
好好的杀下毒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用瑞星的全盘杀过毒的

网友:
重启电脑,进入COMS设置,载入COMS出厂设置状态

网友:
coms我重新设置过的啊,我其中一次是用安装版的XP在格式c盘的时候格式了半个多小时还是19%,最后蓝屏了,请问会不会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音响插在其他机子试试,

网友:
音响我用MP3试的是好的,声卡驱动是主板盘上自带的,是发现声音卡同时机子的速度慢

网友:
请检查一下你的硬盘,MHDD会用吗?检测下硬盘有无坏道,如果没有的话剩下就是主板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各位了,我先在网上学学MHDD再说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了,扫扫吧!对了,你装系统时,在DOS下,用FORMAT命令格式化C盘时正不正常?

网友:
重新安装系统。

网友:
我想还是病毒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