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NF4X的桥供电问题

楼主(2009-01-21):
遇到一个UNF4X的桥通电发热严重。我测量发现桥旁边的这个MOS管加电也没G级电压请问次MOS管的G级电压有那里提供啊?
NF4的桥也是不通电发热一般就是桥坏吧?

网友:
NF4桥的供电应该是PWM电路吧,G极应该受电源IC控制。你找找看桥附近有没有电源IC呀

网友:
一要跑线,二要看G极是不是短路接地了。

网友:
找到他的控制了是那个W83304D他控制的 可我换上个好的后 发现板还有点不好开机 晕了 该如何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