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09-01-21):
华硕A7N8X主板,,,运行完WINDOWS画面进系统一刻黑屏,但也不死机,,各组供电正常,BIOS刷过,网,声芯片已被拆除还是这样,有那位朋友知道怎么修吗

网友:
CPU,内存,显卡,硬盘,硬盘线都更换过,,,无头绪啦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是联想的PlatiniX 7BV的,跑码什么都正常,各组电压也都正常,就是进不了系统,在进度条处死掉,如果是用PE进的话,就是蓝色的屏慕,鼠标能动,但是没有图标,也进不了桌面。BIOS也刷过了,网卡也拆过,但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吧

网友:
我怀疑可能是桥的问题或者内存供电不正常。只是怀疑还请高人回复。呵呵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,不行的话.桥的可能性要大点.

网友:
感觉象是加载显卡时黑屏,不防更新一下驱动,看看分辨率,换显卡和显示器等试试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、内存,主机电源,应该就是这三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