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n加焊南桥后无法关机无法关闭电源

楼主(2009-01-21):
之前修过Q21 Q25供电,用一段时间正常,后频繁出现认不到硬盘,偶尔还会自动重启,给南桥加焊一下就出现关机后风扇还在转,能使用,中间蓝屏过,难道是NF3的桥坏了吗 ?
自动重启

网友:
先重做南桥BGA,不行就是南桥不良.要换南桥.

网友:
重做可以点亮了 但是关机诊断卡显示不复位 桥坏了?

网友:
应该是桥问题 USB有时也不好用了 ~~~ 结束

网友:
桥没做好吧

网友(2009-03-06):
如果强制关机都关不了那就是桥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