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有两只世纪之星电源坏了,已修好!

楼主(2009-01-21):
第一只接电短接绿线和黑线听到,知。。知。。测绿线有+4.3V测494的4脚有+5V。听声音好像是MOS管那里传来的,把它们拆下来测了一下,发现S10C40C任意两脚都短接了,应该却定它是坏了的,另一只F10C20C就像一只PNP管,还有前面那只40N03P不知怎么测,我测到是由左到右,只有后面两脚有两组阻值,交换也是后面两脚有阻值,从另的电源里拆来了两只MOS管也不知能不能代S10C40C了。
另一只世纪之星电源绿线没电压,拆了开关管那排出来了,发现辅助电源管为TOP221Y,这只管很像NPN的,但用万用表短接前后两脚也会有阻值,不过阻值很大!所以不知它是好是坏了。请论坛里的好友帮忙!
我在TCL小电源里拆了一只S20C40C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上去后接电短接绿线和黑线,风扇就转了,用万用表测各输出均正常!另一电源的TOP221Y应该是好的,装好后接电测T2的三输出脚电压为+0.2,测橙线跟黑线有短路现像,拆肖特基管排测,没发现有问题,3.3V短路应该出现在那里呢?
今天没事,把光藕、T2变压器、TOP221Y全换了,接电测绿线有+4V,紫线有+5v,测TL494 12脚有20V左右的电压,TL494 13、14、15脚都有+5V电压吖,但短接绿线与黑线,其它没输出吖。。烦吖。。还是要求助论坛里的好友吖。。
今天想了一天,发现它原来用的那只变压器初级的第一和第五脚是通的,虽然现在换上去的可以产生+5V的POWSB,但它的第一脚和第五脚是不通的,其它好像没问题了,论坛里的朋友,有没有用过HS EE-16的世纪之星变压器吖,看一下它的第一脚和第五脚是不是通的。。
真的是变压器的问题,原来我换的那只变压器虽然插脚一样,但脚的僥法不一样。总结第二个电源就是TOP221Y坏了,它坏了但用万用表检测,它跟好的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S10C40C 和F10C20C是肖特基二极管。
TOP221Y是top出品的开关电源集成ic。

网友:
还是多学习一下呀,呵呵

王大修 -1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TOP系列开关电源IC资料

内部方框图

引脚功能

基本应用电路

PDF资料

网友:
TOP221Y的第1脚C为占空比反馈电流输入接点,2脚S为输出MOSFET源极接点,3脚D为输出MOSFET漏极接点。
简单判断好坏的方法(正常时测试):
1 在路电阻测试时,将数字表打在电阻档,黑笔接S红笔测C阻值为162K,红笔测D为无限大,红笔接S黑笔测D阻值127K,黑笔测C为120K,两表笔测D、C阻值变化不大。
2 焊下测试电阻 ,黑笔接S红笔测D阻值为无限大,红笔测C为165K,红笔接S黑笔测D阻值120K,黑笔测C为115K,红笔接C黑笔接D阻值为4.9M,黑笔接C红笔接D阻值为无限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测过啦,觉得它应该是好的,电源橙线跟黑线短路,怎么修吖?

网友:
明显肖特基二极管上有两个负极对连的二极管图标,还说mos管,常识东西要记清楚,不然以后维修很困难。

网友:
关于辅助使用TOP221Y那个电源,
1,+5VSB是否正常?如果没有+5VSB,自然电源就没办法启动。
2,3.3V输出端通常会接有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用来作负载,如果测得3.3V对地的阻值正好与此电阻阻值相等,可排除短路可能。
另外,数字万用表测量晶体管及IC时最好自己找一个好的元件进行对比测量,不同的万用表测量结果不一样,我用数字表测量的结果就与楼上6#的相差甚远。
如果IC正常,次级无输出,检查次级整流管,以及吸收回路。
此外辅助电源的小变压器内部短路也会造成无输出,或者把开关管,IC给炸掉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,维修时最好给辅助电源串上一个白炽灯泡。

网友:
TL494 4脚电压多少?在ATX电源里,TL494 4脚除了死区时间调节外,外接有过流过压保护以及主电源的开启与关闭功能。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可按实际电路计算得出。高电压时为关闭或保护状态。

上图中,保护电路未工作时TL494 4脚电压由Vref 5V基准电压经12K、1.2K电阻分压得到。约0.45V
若测得4脚电压为低电压,则故障可能发生在TL494 8,11脚、外接的主开关管驱动电路以及半桥变换器电路。

网友:
常来看看好啊,不错

网友:
TOP221Y的第1脚C为占空比反馈电流输入接点,2脚S为输出MOSFET源极接点,3脚D为输出MOSFET漏极接点。
简单判断好坏的方法(正常时测试):
1、top221是电源IC,只能简单测量是否短路,要真正确认是否正常,必须上电测试。
2、上电测试一定加上限电保护(白炽灯)防止IC炸裂,此IC对光耦要求严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