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830U如何复位?

楼主(2009-01-21):
一台830U,打印头校准错位,想通过复位来恢复出厂设置,请问如何复位?
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我咋记得这个东东没有这项目啊??用维修软件清零,或者重写喷头序列号试试

网友:
既然是效准错位,哪就重新效准了

网友(2009-03-21):
用 中文汉化SSC爱普生清零程序. 进行软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