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联想19宽屏又2分钟左右黑屏

楼主(2009-01-21):
我的联想19宽屏2分钟左右黑屏,关一下,开了还是2分钟左右黑屏,上次修了虚焊,现在又老样子了!有没彻底解决的法子,啊会是其他问题,请高手指点指点,谢谢

网友:
灯管老化的可能比较大,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换灯管

网友:
联想的19液晶灯管坏的多喔

网友:
我前两天刚修了一个。是开十分钟就黑了。关了不能开一会。不过一次比一次短。。。最后还是虚焊的问题。。。.22   160V虚焊。。。

网友:
虚焊 高压板   灯管,
不过联想的灯管坏的比较多哦!这也算是联想的通病吧!

网友:
恩 ```联想坏灯管的真的很多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