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HF-769A枕形失真

楼主(2009-01-21):
枕形失真且不可调,调整行幅场幅都起作用,望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查枕校晶体管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行幅能调.但枕形失真不能调.说明其公共电路是正常.检查行场振荡IC的东西枕形校正激励信号输出至公共电路之间的元件是否有异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