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 泡水,不开机

楼主(2009-01-21):
T40 泡水,开始没有,VCC3SW,修好了,谁知道,开机,运行约半小时,掉电。
现在就剩下,VCC3SW了,PMH4无3M_ON 5M_ON 输出, 谁帮助一下
不开机
掉电

网友:
这两个信号都是由TB62501发出的,查他的工作条件和线是否断线

网友:
进水的板子,修复后很不稳定的,你检查一下温控电路,如果温控电路出问题,电压是不会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