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800-X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1-21):
一块P4P800-X主板 有时开机正常 能进系统 但是 开机后重新启动 黑屏 请教各位大哥 从那里下手 ??

网友:
试下刷bios

网友:
华硕P4P800-X就是毛病多。

网友:
从新启动后 看测试卡 跑什么码 有时候内存不过 当然黑屏  换个电源

网友:
黑屏时要看代码停在那再去判断。

网友:
重新启动,数码卡停在哪里,板子脱的多

网友:
先刷BOIS,然后查一各相供电.因为9916,9917的管子不行质量太差了.你仔细查查.

网友:
这个华硕的板子,故障特多,修好这个坏那个,建议直接扔掉。

网友:
低端板就是这样,还是不修的好。

网友:
呵呵 谢谢大家了 过年还没开始修呢 等过完年后 再继续修 请大家多指导了 呵呵

网友:
检查主板上的电容.

网友:
9915,9916供电管.CPU座是否有虚焊.这块板很多这种问题

网友:
换BIOS版本,升级CPU微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