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东芝3410笔记本BIOS

楼主(2009-01-21):
哪位大哥有东芝3410笔记本BIOS,给我发一个好吗?我的东芝3410笔记本不启动了,刷BIOS不知行不。

网友:
置顶帖“笔记本BIOS上传专用贴!请大家把笔记本BIOS都发到这里” 里面就有。

网友:
看了,有东芝3480的,没有3410的,不知3480的BIOS能不能刷3410的本本。

网友:
TOSHIBA Portege 3410 3430 3440 3480 3490 3500 主板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下载了东芝3480的BIOS,解压后,文件没扩展名,是不是要自己加个.bin的扩展名?
另外,3410没光驱、软驱,但开机前按住ESC与F1之间的“英/半 汉字”键可调出BIOS升级程序,直接把BIOS文件放在C盘根目录,能不能进行升级?
机器不能进BIOS,不能进DOS和WINDOWS,只能调出BIOS升级提示,USB无电输出,不能使用USB设备,只有一个象金手指一样的插座。

网友:
第一、你的机器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;
第二、无论在什么时候刷bios之前都要备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