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的24RF08是不是不可以用编程器擦除写入

楼主(2009-01-21):
我用580U选择型号,可是里面根本没有擦除的选项,是不是不可以用编程器擦除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 是不能擦除 写文件还提示出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知道的朋友吭个声啊,好让我们学习一下啊

网友:
可以擦除,很简单的你找到器件后不要读取,直接点烧写就可以擦掉,然后用查空,成功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都不在了,再看缓冲区全是F了,也就是恢复到了出厂的空件。

网友:
不用擦除,直接烧录

网友:
呵呵,谢谢两位,过几天市场开门后我试试,
祝大家新年快乐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朋友们,只有用编程器才好烧录吗?我手上有好几块板子,没有编程器能用什么方法烧录呀

网友:
加密后就不能写入和擦除.

网友:
不行,就用空的芯片写程序就行

网友:
如果没有擦除选项的话,可以直接填充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如果芯片加密了,解密后再擦除,写入.

网友(2009-02-20):
580u是可以的,我打过厂家电话

网友:
不知280U的能写这个芯片吗?知道的朋友说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可以写吧

网友:
好像是不需要擦除,直接编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