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赐教

楼主(2009-01-21):
长城星网节能电源ATX-2800。问题是:3.3V空载电压正常,加2A的负载电压就降到2.4V(并联两只3.3Ω\10W电阻),仔细检查3.3V稳压电路,没发现有坏件。但是在功率因数校正变压器(L14)前端加2A负载,电压变化不大,说明电压主要降在L14上面。请问大侠是哪出现了问题?多多支招。

网友:
在确定L14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你的电源是没有问题的,放心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