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45的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01-21):
V星845的的主板,无集成显卡,上AGP显卡,能正常点亮进系统,正常的装驱动,驱动装好后调高过800*600的分辨率就死机,不调的话运行什么程序也都死机,用VGA模式启动就没什么问题。换了5、 6个显卡,还有内存,连CPU都换了几个测试都一样。测试AGP插槽各电压都正常,我换了个MS-5也还是一样。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,请高手指教一二。
(我是个菜鸟)

网友:
AGP 1.5V供电管换过了没有呢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,应该是脱焊了,引起AGP接触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