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P30插入移动硬盘出现电涌问题

楼主(2009-01-21):
三星P30笔记本的2个USB接口,插入鼠标时候都没有问题,2个USB接口同时插入2个USB鼠标也没有问题,但是只要其中一个插入移动硬盘,电脑右下方就会出现,‘’集线器上的电涌‘’然后不能识别移动硬盘。有人说是供电不足,我把电源芯片MAX1902换过了不好用,我又换了一个新的南桥还是不好用,和2个USB接口处相连接的2个电解电容也换过了,还是不行啊,高手们谁修过这个故障,指点一下,我在
这里先给大家拜年了!!!!谢谢!!

网友:
能不能从主板的其他接口飞线5V过去,并联
这样电流就够了,我见过有人这么维修的。

网友:
加个跟随器~

网友:
稳妥起见,飞线加二极管或射随器。

网友:
换南桥吧,  不是5V供电的问题,

网友:
楼上的说加二极管,是怎么加啊!!指点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供电负载能力比较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