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们帮忙看看是包坏了吗?

楼主(2009-01-21):
一台七喜彩显行副大,并且可调,行管烫手。查过了彩行外围原件,都正常,找了只联想彩行脚通一样就是不开机。请师傅帮忙指点谢谢~~~
不开机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高压包坏了.

网友:
行幅大,那应该是高压低了,行管发烫那就是电流过大。查行驱动,激励,偏转,行包等!

网友:
换个高压包看看好不好

网友:
我买了个包 化了四十两银子。你们都多少银子啊?
不过年前顾不得上机了。过年再说。修好了我会回复的

网友A:
各位同修,不要随便就换高压包,那样的话是不明智的。最好是测一测行部分电流,多做些检测再考虑换包包。

网友:
行幅调节幅度是否正常?看看行逆程电容有没有坏

网友:
你测一下行电流不就清楚了,这种故障一般是FBT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