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,MOS管烫手

楼主(2009-01-21):
同事的哥哥,拿来一台HP笔记本,故障现象是开不了机,待机电压是0.35A,拆机后发现3.3V MOS4800管烫手,手头没有这种型号,用4802更换,还是烫手,这种管接法是一排4个脚接一起,另外一排有3个脚接一起,还有一个脚可能是信号脚,3个脚的跑到声卡,怀疑声卡坏,吹下来还是这样,用手摸南桥反面,发现一个二极管D21烫手的很,检测发现短路,吹下来测量又正常,板上连接点短路,和客户联系,客户也说不清楚,说什么卡插错了。到这里没办法了,怀疑南桥坏了,可南桥又不烫手。而且电源头好像不能用调压电源,有三路进线,不知道还有路有什么用的。请高手指点迷精。

网友:
检查4800的下MOS

你会有新的发现。

网友:
4800是电压的MOS 4脚会有个开启电压 大概10几V 123脚是输出端 5678是输入 按楼主所说应该是产生3V的电压的MOS 拔开123 试下还烫不

网友:
是3.3或者5V的后极短路了,而且是严重,严重短路, 待机都0.35了,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是后极短路了,比如南桥短路,它本身不一定会烫,因为在它前级,有给他供电的MOS管的,电流先经过MOS管,所以MOS管先热

网友:
谢谢大家

谢谢大家提供宝贵经验,我今天把4800吹下来还是短路,看来真的是南桥的问题多数了。

网友:
南桥短路测背后电容能测出来的,3V不良测阻值也能测出来  ,圆口的电源接口可以在第一个MOS管上跳线跳过去就能用拿数字电源接DELL电源线用,中间那个针要去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