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L-V400Q 型号QDI KV400MC-6AL主板内存问题.

楼主(2009-01-21):
KM400+8237
IO是W83697HF

故障现像:上电不能认内存,代码C1,但是通断电后能开机,跑完代码开机后正常.断电再开又不认内存了,也就是说随机性能过.又随机性挡C1

维修动作:
1,首先刷新BIOS,刷了两次,故障一样

2,换上好的W83697HF,故障一样

3内存供电是DUAL的,一路是待机时供电,5VSB经1117变成3V,然后经一二极管向内存供电,待机时电压是2.65V.另一路是由一只3055管子供电.上电后G脚电压5.4V,拆掉待机二极管后测3055的S脚电压2.6V,怀疑场管不良,更换后故障一样.

4内存上拉供电1.34V,芯片是RT9173B,已拆好板互换过,故障不变

5VDD供电是一个3055场管,输出电压2.65V,代换后仍一样

6测量参数:打过内存阻值二极管档红笔对地读数300,全部数据线正常,91和92脚系统总线电压3V,三个时钟133Mhz没异常.

空板不按任何东西,也是随机性挡C1,按着北桥和南桥没有任何变化....那位同志有解决办法支个招

网友:
都正常那就NB了,希望不是,哈……

网友:
压北桥呢?
做一下北桥吧

网友:
检查一下电容,CPU座.

网友:
我的故障现象和伱的一样伱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还没解决,这个板还在手上,暂没时间去研究

网友(2009-03-17):
我的是同样的主板装不了系统!是啥子问题!硬盘换过!

网友:
这板子的问题真是不好搞哦

网友(2010-02-02):
刚才在看自己贴子时看到这个贴,如果兄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特指联想的这片板.

话说很久后有个客户需要一个462+DDR的主板,我就抽空再查看了一次那片板,但那时候维修台有东西在修,于是跑到外面做维护的台面,拿了个新电源试,这一次就头大了,这板正常跑码(当时试的原因是太久我不记得故障现像,我的板子切底废的一箱,可换桥或有机会维修的放一箱,多了就不太记得),细细的想,就想到这板曾发过一贴求助.当时我就灵光一闪,马上回到维修台用那个拆机的BESTEC电源试板,怪事来了,C1就叫,不动上面的内存和U,装上新的电源,有显示,来回十次左右还是这样.我的猜想没错,电源问题,但是那个电源在1年后的今天还在我维修台服役...........

那位高人说下是什么原因.这片板到现在也没有回到我手上,有好几个月了.如果那位兄弟有这样的问题不防换个电源试下

网友:
我遇过类似的故障,用镊子在内存槽上刮几下,就OK了。估计是内存槽的接触不良的问题。

网友(2010-03-21):
我也有一片板是这样,不管怎样刮内存槽或者换内存,它有时就是检测不到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