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怪断电一例

楼主(2009-01-21):
MS-7197主板,可是官网也末查到该主板,有可能是代工的,现在故障就是会偶而自动断电,电源指示灯在闪,其它按任何键都不起作用,唯一就是拔掉电源插头,重新插,才可以。也代换过很多配件,也曾经怀疑电源显卡U等,代换后确定是板的问题,因为手上有几块相同的板。断电的怪现像,是没有规律的,特别运行大游戏或多个指令操作,就容易断电,如果只看网页等,断是的机会就很少。不知是哪里问题,希望师傅们指点下,个人怀疑是不是U座虚焊或与U针脚接点不好。注:该板挂双硬盘进行GHOST或安装时也有断电现像!板如图:

网友:
你估计没用,开机摇一下CPU座或北桥看会不会断电就知道了,最好你找个带灯的测试座,通电然后人工加热主板,看有没有灯热了会灭

网友:
感觉是是过流保护一样!!建议检查防伪芯片和CPU供电芯片!!!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输出低
导致掉电

网友:
运行大的程序就断电频繁,说明供电不稳或某个元件温度高。试换一下电源IC

网友:
要先换主机电源,多换几只看一下,如果问题一样,才去找主板上的问题!

网友:
电源都换了几个,这位朋友说的有可能,会不会是CUP供电IC问题

网友:
先查电源看看,排出后.查CPU那块,

网友A:
你看看内存槽和PCI-E槽中间的那个大管子有不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内存槽和PCI-E槽中间的那个大管子有不有问题

是,看这个管上面是有点烧的迹,不过量是好的,再者该板挂双硬盘进行GHOST时,也会断电

网友:
那就先把管子换了再试吧

网友:
北桥空焊。。MS-7197是代工的V星

网友:
一个件一个的试验,把问题的重点放在电源方面

网友B:
这种板修不了,和精英845GV-M2一样经典,都是非渠道流出来的,品牌机的翻修板,机器不稳定。一般多为CPU座和内置LAN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板修不了,和精英845GV-M2一样经典,都是非渠道流出来的,品牌机的翻修板,机器不稳定。一般多为CPU座和内置LAN故障

仁兄说的极是,难怪这种板那么便宜!!!

网友:
这种板网上卖的特别多

网友:
而且还很便宜呢。。。

便宜没有好货

网友:
7197 有4  个几种~    可加我 QQ  我把图纸 发给你看看~~3642597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