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21):
AOC17寸,在右边一条白色安全带直竖下来。是不是屏挂了?

网友A:
你截个图像看一看,看图像完整不完整,你这是一个单色图,不好说是不是屏坏了
有时可能是图像偏一边了,也是这样呀
要是图像不完整  那这个屏基本就是坏了

网友B:
拿到太阳底下看一下,看屏是不是纯一种黑色,如果那里的颜色不对就可能是屏坏了,如果几同一种颜色那问题就不大了,可能是屏线,又可能是驱动板。或者2楼说的图像扁一边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截个图像看一看,看图像完整不完整,你这是一个单色图,不好说是不是屏坏了
有时可能是图像偏一边了,也是这样呀
要是图像不完整  那这个屏基本就是坏了

图像并不完整,在太阳底下通电看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拿到太阳底下看一下,看屏是不是纯一种黑色,如果那里的颜色不对就可能是屏坏了,如果几同一种颜色那问题就不大了,可能是屏线,又可能是驱动板。或者2楼说的图像扁一边。。

不接电屏是黑色的,接了电背光一工作右边就出这种状况,接上主机图像显示不完整。

网友:
如果图像不完整  那这个屏就是坏了,业余条件根本修不了,只能这样将就着用了

网友:
有一次我拆開屏換燈管 屏玻璃不小心右上角碰裂了一個小角
點起來就是這模樣
因為屏玻璃是ITO導電玻璃
把電源來處開路了
後面的薄膜晶體自然得不到工作電壓
液晶不能翻轉
就這樣
賠了個2手機給客人
奉勸 動到屏千萬溫柔一點的好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90299-1-2.html        7楼的老师经验估计自己是搞不了!

网友:
是典型的屏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屏的问题。你可以试着修一下屏。

网友:
鹤岗维修液晶显示器

你可以换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