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845主板无显示故障,

楼主(2009-01-21):
INTEL845板子,客户说无显示,上诊断卡看,加电就开机。开机代码一路到E9,显卡报错,更换显卡没用。给客户直接换了块华硕845走了,再测试的时候,开机内存报错,换了N多内存都一样,反复复位能过内存,到E9停止,显卡报错,确认显卡没问题。大人们帮忙,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看下CMOS跳线有没有错 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???

网友:
交换查过,一样,加电就开机,反复复位能跑到E9,在E9和EB之间循环,发出显卡报错的声音

网友:
刷BIOS没工具,

网友:
先刷下BIOS

网友:
先刷bios再压桥,看桥是不是脱焊。

网友:
南北桥都压了,没用。刷BIOS没工具,南北桥都有温度,不高,正常范围。准备找人刷BIOS,有相关经验的朋友麻烦告知下,谢谢了

网友:
不用压了,没用的
只有2个可能,一个是跳线错了另一个就是BIOS
BIOS可能性比较高

网友:
你好

你好是BIOS 坏了,刷一下BIOS或者换一个BIOS就能搞定了

网友:
是的。BIOS的问题

网友:
刷BIOS,INTEL 主板出现E9,就这么干.

网友:
压北桥看看可不可以跑完,不行就刷BIOS吧!

网友:
首先检查CMOS跳线,再换BIOS芯片刷BIOS,如果还是不行,那就换IO芯片试试.

网友:
BIOS可能性比较高

网友:
E8 E9 EC ED  BIOS问题

网友:
昨天一845开机第一屏停止,不过内存,唰BIOS后,oK

网友:
INTEL的板子BIOS最容易出问题 刷下BIOS看看 再判断其他的

网友:
intel跑e8e9就是bios问题,百分之百的,我都修了n块了

网友:
intel大多都是bios与io问题

网友:
写个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是北桥虚焊
应该是内存的信号线有短路
换内存槽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