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K3918用什么型号的管可以代替,急!

楼主(2009-01-21):
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P5PE-VM主板,主机无法开机,测试卡不跑码,测CPU供电K3918有12V,但三只K3918输出到K3919无电压,现手边无相同型号管,请问可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替,谢谢!在线等,急.
[
]
华硕

网友:
2SK3918 25V 48A的N沟道场效应管,可以代换的管子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