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S2110检测不到声卡

楼主(2009-01-21):
一台富士通S2110 的板子,进水整片腐蚀,换板,可是换了三四片板都是检测不到声卡,机器配置是AMD3000+,换了多个系统,硬盘,内存,CPU,该换的都换了测,就是检测不到声卡,最后还是退板,有修到过这样情况的喊声

网友:
你说的,太不详细了啊,在DOS下用 硬件检测软件,看能不能检测到声卡啊

网友:
你看晶振起振了没有....这么快就杀声卡啊...看看时钟到声卡的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