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M笔记本换屏和换高压条后亮度不高,用一段时间就白屏

楼主(2009-01-21):
今天收到一个DELL 640M的笔记本,据顾客说屏换过,高压条换过,屏亮度偏暗。用一段时间后电脑会白屏,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拆开看一下,高压板是不是原装的?不是原装的也会这样子的.

网友:
白屏肯定不是高压问题了嘛, 晕,  屏-屏线-显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