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FSB800跑41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9-01-21):
映泰FSB800主板,开机自检跑41代码,不知是什么,BIOS PHOENIX的。跑到0D时有一长两短的叫鸣,然后就是41 ,风鸣器一直短响,郁闷啊。有知道请教了,谢谢

网友:
41代码是bios错误,刷bios.

网友:
刷bios过了的

网友:
41,BIOS出错了,刷个就行了。

网友:
先清清BIOS试下,再看看BIOS芯片附近电路有没有问题的,最后再刷BIOS

网友:
C1-05-0D-41 BIOS资料坏

网友:
另外检测一下座子会不会接触不良

网友:
还有COM芯片坏了..也会41的

网友:
还有IO坏了,也会41.

网友:
如果是刷过了还是41的话你再看一下内存吧,有时候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BLOS芯片再刷试试

网友:
回复张光:首先你测下各电压和芯片有无不良如果正常,你现在可以到网上找一个同型号的BIOS先刷一下,然后再来回复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