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不进行,报C0

楼主(2009-01-22):
报C0,测1。25V供电,内存座97脚短路,2。5V供电正常。板子是ASUA P48532。帮我!!!!97脚,测了,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,图纸上写的,应是有一个排阻上,但是没有找到,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CPU到北桥线路以及BIOS相关电路。

网友:
先看一下CPU是不是贴片的有可能是虚焊,然查BOIS刷新一下.

网友:
楼主这ASUA P48532的图纸能不能发我一件.
我邮箱ZYX0404@163.COM

网友:
97脚是接一个上拉电阻后,直接进北桥的.97脚短路的话,那北桥坏了.

网友:
看了下其它图纸,也有97脚直接进北桥的~~~所以北桥挂掉的可能性比较大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