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胶的北桥要怎么取更快不损伤主板啊

楼主(2009-01-22):
现在的本本都是无铅的了。桥都有打胶。请问各位师傅们要怎么取下才不会破坏焊盘呢。。。望高手能指导一下。感谢。

网友:
我看过拆四周打红胶的,加热温度到旁边小元件可以动时,再等一会儿,感觉到北桥下的锡完全熔化后,再用弯头镊子从没打胶的地方翘。

网友:
危险哟,要用溶胶水的

网友:
LS用过溶胶水吗

网友:
  你们不会在加热到一半的时候 把胶水敲掉啊

网友:
先刮4边的胶,当然刮不完,刮到看到北桥完整边边就行,假如,待锡球容 一字批撬

网友:
我也同意  小二的说话    没听说过要到锡融化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不等锡融化直接一字批撬?那焊盘还有吗?不全掉光了!

网友:
所谓,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..买个脱胶剂吧~才几十元

网友:
先用风枪加热把外面能看到的先弄掉,里面弄不掉的,在加热,加到感觉里面容的时候,一弄就下来了,保证不掉一个,做过N多了

网友:
底下用发热砖加热。。上面用是用8305风枪用细嘴对着胶吹可以吗??还是要用bga风枪大嘴先整个桥上面先加热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想楼主说的是想T61一样芯片下面打胶的芯片吧?  这样的芯片就需要设备好还有就是维修经验了  一般等锡珠完全融化以后会重四边冒出来 这时候你就能下手翘了 一般不会牵连焊盘 手感也很重要 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  至于脱胶剂 听说过但没用过  不过想想应该对付不了这样的芯片 因为听说脱胶剂只能软化胶不能融化 等你软化以后再做BGA加热胶又会干到跟原来一样  呵呵 白费劲

网友:
请教本本波,像 T61那样下面打胶的,在拆北桥的时候,如何保证 显卡下面不冒锡呢。

就地回复:换T61的北桥想显卡不冒锡,我其实也没什么经验,做过5、 6次好了4台 2次是3个桥带显存一起做,做北桥的时候除了要盖好显卡外就是看你的BGA了 这个时候热风的要强于红外的,红外的就要看角度了,调整好了一般有可能不牵连无辜

网友:
这样的BGA真的很难搞啊,撬,真的很容易弄掉焊盘的,融胶剂听说效果也不是很好

网友:
dingdingding
dingdingding

无边思绪 -2

网友:
打胶后拆要注意温度。
我在拆小型零件时,因吹的时间长了,啪的一声,板子鼓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