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显示器缺红色

楼主(2009-01-22):
一TCL707CRT显示器确红色,显示器菜单红色正常,测量LM1237个脚电压正常,管坐3色输出电压一样,输入信号无短路,望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你看下是不是信号线的问题

网友:
1、检查视放板是否有虚焊,这个很常见。
2、检查VGA线是否断路。
3、检查VGA15针插头是否有断针。
4、是否色温被人调整过,红色被关小?
5、显卡是否正常?例如,接其他显示器是否正常,VGA座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?(有经验者请忽略此问题)

网友:
确定VGA线中间没断,VGA没断针,换视放IC,总之你那故障就在显象管尾板上

网友:
分段调换R-IN 与B-IN 信号线,即可判断问题所在,

网友:
多半是信号线断线了

网友:
先补焊,如果不好的话在换信号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