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g 796FDII问题

楼主(2009-01-22):
mag 796FDII
每次显示器冷开机,显示界面尺寸都超出屏幕。随着使用时间增加显示界面尺寸慢慢缩小,十几分钟后显示界面尺寸正常。这是什么问题?怎么解决?
使用时间

网友:
二次电源不正常,注意检查取样回路的电容。

网友:
你首先看一下中点电压是多少V。如果中点电压正常。你再看二次电源。

网友:
取样回路的电容是不是C125?
中点电压是不是C125的电压应该是6.8V(待机7.2V)?
二次电源是不是211V、79V、12V这些电压?
[
]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