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的液晶

楼主(2009-01-22):
昨天接手一台dell的,用户自己说由于家里短路,烧坏了很多电器,电脑也没有姓免,我大致估计可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,当下就把机器拆开,测了下,保险烧了,应该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,就把修纯平的挂灯泡的方法,用在修这种机器上面,通电后发现灯泡的闪动,不是正常的,就把电源部分一个一个的测,最后发现整流桥坏了,换桥,在通电,正常了,有显示了,一切都好了,装好就收了客户点米米,

网友:
请教一下,灯泡是挂在哪个部位

网友:
挂保险那里

网友:
这样修,就不会烧其他的元件

网友:
楼主,请问DLL液晶的整流桥在通电怎么测?

网友:
整流桥坏了,灯泡怎么会是闪???

应当是常亮,你说的灯闪,这个怎么也解释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