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5EPT主板时间老是不对

楼主(2009-01-22):
815EPT主板每次开机,时间老是不对。关机前明明是调好的,电池也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电池供电电路氧化断了,跳线帽或针氧化接触不良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座的问题,换一个电池座试试

网友:
如果时间没有还原,只是不对   换换32768晶振及其相连电容电阻

网友:
重新刷写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