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教,磐正EP-8KDA3I主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22):
菜鸟求教,磐正EP-8KDA3I主板接上电源不触发,主板上的C524芯片发烫严重,测主板电源插座的3.3V对地阻值也短路,请问各位该怎么修!!!

网友:
打一下 NF桥上面的电容短路没有啊。可能南桥坏了

网友:
直接换桥吧.这主板只有没有待机,肯定是桥坏,我已经换了不下10个了.

网友:
问题多多。查清楚在上电吧。

网友:
桥挂了
你拿下散热片或摸背面应该能摸到不正常的温度

网友:
拔掉电池测量有待机电压1.9-2.3V(数字表在这电压间跳),由于南桥散热片不敢暴力拆开,摸反面南桥不发烫

网友:
我都有一块这样主板3.3V对地
测单桥上场管S极对地 S极连接单桥供电的
场管D极连3.3V
桥发烫历害
因为是桥的问题,所以放下了

网友:
1117吧,拆掉看中间脚还对地不

网友(2009-08-10):
兄弟,这块板还在你手上吗?如果在,麻烦帮忙看一下电源IC  SC2643VXTS的第17脚接的R810是多大的阻值,万分感谢!

网友:
3.3V对地短路,首先就考虑是桥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