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SPD去掉了成功了一半?!

楼主(2009-01-22):
俺有个256M的DDR三星的坏了,开机无画面并报警,去掉SPD后正常开机但是检测不到容量。。。。没有去掉SPD前刷了其他几个牌子的对应SPD,也都是开机报警,由于当初没有保存原始SPD,所以。。。
三星

网友:
这样能进系统,正常使用吗?

网友:
楼主说的正常开机检测不到容量,是指用好的带起来能点亮显示器,认不到坏内存的容量吗?
你可以找个其它内存的SPD芯片焊上去啊,感觉你的内存是某个片子有问题了,不亮时跑什么代码呢?

网友:
其实spd没有那么麻烦,512的条子只有三种spd(我说的是不考虑品牌,)一个8位单面512的如hy5du12822芯片.一个16位单面512的如hy5du121622芯片,一个8位双面512的如hy5du56822芯片.至于频率你可以自己改.其他容量的一样。都是只要三种spd。

网友(2009-03-09):
额只能看看!!好不会弄呢

网友:
我的也是.型号颗粒是HY5D561688ETP-043~~是TREAM的内存..没有注意保存SPD就挂了....谁有这种的SPD呢?贡献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