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不亮,诊断卡D0错误,怎么解决

楼主(2009-01-22):
请教高手,讲解得详细些,谢谢,令祝福
主板维修
基地越办越红火,还有曾经帮我解答过问题得高手们,新春快乐
点不亮
主板维修

网友:
首先查各组的电压,电压正常刷bios看看.

网友:
换内存,我遇到这样的事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是内存 如内存供电时钟正常
可查BIOS BQ

网友:
楼主可以试试看换内存,我碰到过同样问题换了内存就ok
希望楼主运气好。呵呵

网友:
内存和BIOS一定要仔细查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就查内存方面好了 供电 和时钟

网友:
什么诊断卡 新板的话要新卡代码才能现有意义的 DO一般到内存了

网友:
DO最大的可能性是CPU座脱焊,要不然就是北桥脱焊,其他的可能性很小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