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!!!朋友有台MP4不能开机叫我看下!!!

楼主(2009-01-22):
MP4按下开机键屏幕会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电池 开关脚上有4V电压  晶振两个脚上没有电压   各位高手要怎么修呀

网友:
呵呵,我昨晚修了一台清华同方,问题和你的类似
我是加焊五脚的IC,就OK了

网友:
LZ希望你能帮我解释一下这几颗芯片都是什么作用啊,四面引脚的是主控,主控下面的是flash就是储存东西的,右边的那个应该是缓存芯片的吧,相当于电脑的内存,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,另外我想问一下mp3的固件是储存在那颗芯片中啊

网友:
谢谢2楼的  你说的哪个5脚的IC我都加焊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 我这台的主控是RK2706   两个5脚IC只有一个有4V的电压进,两个都没有出的电压  在就是电源后面的电感没有电压

网友:
RK2706机器最容易坏的是开关场管!

你顺着开机键找电路--开机键后面是个三极管--场管--一般场管损坏的多!没图权!贴不上啊!呵呵!

网友:
开机电路图

场管就是2个2305

网友:
5楼说的没错,好好努力

网友:
固件,主控的晶振坏都有可能,看一下电流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