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出现字符拖尾

楼主(2009-01-22):
各位液晶显示器出现字符拖尾就像重影一样是什么原因,我换了驱动板后就是这样,原来的驱动板坏了

网友:
大家说是不是换上的这块板与屏不匹配,有没有这种可能呢

网友:
是的!正确的说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匹配!估计还得换驱动板

网友:
看看数据线插好没有,有时数据线也会引起拖尾现象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问题,跳一下线看看,不行只有换驱动板了。

网友:
这种就是数据不对引起的。我说还是不要用通用板,硬把原来那个板修好算了。

网友:
卖板的说是屏线不匹配引起的,说要买通用的屏线,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

网友:
就是屏线的问题,我换了屏线后正常了,谢谢各位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