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te2100开机2个小时左右后掉电

楼主(2009-01-22):
如题
有时候开1天也没事情,有时候开1个小时看电影就掉电了
一般此机器,多是电源接口通病

加焊接口(开始用烙铁托焊,结果老连焊,用850吹了吹,吹完冷静一想:吓了一跳,幸亏没毁坏塑料,想起论坛说:修笔记本接口虚焊是不能用风枪得,)
对了,此机,开机得时候还出“CMOS出错,按F1跳过”英语写得
扳子全吹了吹,试验一下午没关系,,给顾客了
主板与电源板接口处打上热熔胶。

晚上顾客说用电池老问题依旧(1个小时掉电),掉电。带上老婆,女儿和我吵架,说年前必须给我整好。要不陪他笔记本

我家里人来了,把我老婆,妈妈气哭了,此家人说话极其脏。就想做小姐得一样,什么脏话都能骂出来。

求高手,我个人认为还是接口毛病

网友:
我觉的还是什么器件热效不行了温度高了掉电

网友:
东芝这一系列机器出现掉电、cmos出错等通病都是电源板接口虚焊,加焊肯定好。不过加焊坏了接口目前我还没办法。

网友:
感谢王大修得热心
我去加焊法

网友:
到底是不是虚焊了?

你能不能确定?

如果不能确定,最好跑跑线路,看看到供电芯片之间也没有断路?

网友:
这么凶的人也有。最多退钱嘛。还赔他笔记本。为什么啊?你又没有把他修坏了。只是没有修好而已

网友:
好了,已经拷机过了,谢谢
还在拷机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靠耐心和细致的。我以前就加焊失败过一台6100,教训很深刻。
开始的时候没敢告诉你 ,修好了就

网友:
不要高兴的太早 还有不建议打热熔胶  本来就是热熔的打上去也没什么用 重要是焊好 焊好了螺丝打好就没事了  还有就想  大修  说的那样 COMS报错电池有电都是接口的问题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楼主你的机器是最典型的通病问题。你在百度搜索一下就知道了!我手里有2台TE2100都是单位升级淘汰下来的,最初就是使用中掉电关机,接着就是开机提示F1,时间重置,接着就是开机闪黄灯不启动。
换机内纽扣电池等还是时间不储存。其实就是右手托下主板和电源板的接触问题。初期加焊插座脚能管用一段时间,但过一阵还是出现问题。这种接插座内的触角,弹性不够,经常移动或手托按压就会接触不良,加焊了接脚也不太管用了,只能飞线永久处理才行。但接插座共160脚,工作量很大,而且受内部空间限制,难度很大。多次试验也没有找到其中的起作用的接脚,如果能查到主要管脚,就可以减少飞线了。
我现在就凑活着在使用,掉电了在重插电源板,权宜之计吧,供你参考!

网友:
老连焊,不要加太多锡,加锡加多了,跑进去了就麻烦了,一点一点焊,碰到这样的客户真是火,要是我就退钱叫他们滚蛋了,

网友:
新年好,大家。
初一又打电话,又坏了,好郁闷啊。
我放假了,准备初5再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的机器是最典型的通病问题。你在百度搜索一下就知道了!我手里有2台TE2100都是单位升级淘汰下来的,最初就是使用中掉电关机,接着就是开机提示F1,时间重置,接着就是开机闪黄灯不启动。
换机内纽扣电池等还是 ...

谢谢您,很有道理

网友:
这个插头的定义:

网友:
楼上的大哥可说到心病了!也是单位提供的一台2100电脑,前期因显卡接口问题报修后被前后分别换了主板、电源板,连接座换了至少有三回,中当修后能摆弄个三两天,但终究难以持久。现座子是新换的整套,接外接电源开机就闪黄灯,内置电池开机就闪一下待机绿灯就灭了,从表面仔细看应看不出有虚焊问题,不知除接口外,还有哪些方面有故障会表现前述现象!因电脑硬盘中有重要办公数据,特提请各专业大哥援手赐教,以解急用!

网友:
可怜的娃啊!不要再修了。再修就被套进去了。只是没有修好,又没修坏,退钱得了。即便是修好了,以后再出现其它问题还要赖你的。这种人不要染为好。

网友:
就是呀 这人真垃圾  干我们这行就是那样 有时也是受气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