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965 非通病 《呵呵》

楼主(2009-01-22):
有一片V3000 965
(集成显卡) 主板,开机一声长两声短 反复报警!! 有时可以显示,但是显示之后就死机。。望高手指点。。。
[
]
显卡
通病

网友:
还是北桥(集成显卡)

网友:
HP 机器报一长两短是不过内存,一般都是桥虚焊了!

网友(2009-02-21):
内存不过,内存条-内存槽-桥

网友:
哈哈。。 这是过年之前的电脑-我过完年再来修的时候,刷了一个BIOS 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V3000一长两短应该是北桥吧,刷BIOS也会好呀,学习了,真是,

网友:
刷BIOS就好了,呵呵!人人都认为是北桥的问题!因为是这款机器的通病。学习了,谢谢楼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