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N控制信号是什么东东?

楼主(2009-01-22):
最近看了一些资料 很多上面讲到EN (Pin3位EN控制信号,高電平有效,该脚為High時,Pin5才可输出,否则無输出)
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上网baidu了一下 可是也没有 只好问问各位 ?谢谢!
资料

网友:
是一个使能信号,意思就是使之可工作。
一般用在一些电源IC上,为高电平的时候,信号所在的IC即可工作。相当于一个开关。

网友:
确实如此,很多芯片都有这个使能控制端!熟悉芯片的关键引脚,将会节约维修时间哈!多多收集,多多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