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BENQ的MCU程序型号是Q9T4

楼主(2009-01-22):
求苯Q的MCU程序型号是Q9T4    这机器是正常开机出LOGO后显示无信号,接主机信号没反映,用通用板点正常!原板是GM5621的主控不知道程序可以刷不?可以的话用什么软件刷我有580U,现求助!我已经看了有2个24C02    1个24C16还有一个是PM25L010,我都用580U打开看了数据只有24C16是空的什么数据也没有应该是它丢了吧?其他的都有数据。我没弄过这样的板,知道的给点意见!!!谢了!!!!!!!!!!!

网友:
你想写程序进去,估计不大可能吧?直接在网上买个这样的U不就好了嘛!这些U出厂的时候程序都是写好了,况且也没几个钱,你收个客人150应该没有问题,上次我买了个才12块!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,顶~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贴!我想问问你,你卖的是什么样的U?原板是这个。U是那个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贴!我想问问你,你卖的是什么样的U?原板是这个

网友:
MCU程序是在PM25L010存储的~~~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哦!非常感谢你,我读了这个25L010里面有数据,先保存起来了,然后擦除成功,可是查空老报错是不是它已经坏了。还有我可以写原来的数据进去。24C16怎么是空的?故障依旧郁闷